iphone4开不了机,连接电脑和插上电源都试过了

楼主(2014-12-10):
一、如果越狱了,请先关机,然后按住音量+键开机,进入安全模式(这种模式会禁用所有插件,重启后恢复),借以排除插件的干扰。假如没有越狱或者上面的方法无效。

二、还是建议用iTools备份所有数据(通讯录、短信、软件等)。

三、再然后进入DFU模式刷机,刷机完成要紧要用iTools恢复备份(通讯录、短信、软件等)。

四、DFU刷机模式(黑屏)

1、然后用USB线将iPhone连接上电脑,然后先将会听见电脑已连接成功的提示声音。

2、现在请首先iPhone关机,然后先将会听见电脑未连接成功的提示声音。

3、现在先按住电源键3秒,然后继续同时按住开关机键和Home键,持续到第10秒的时候,请立即松开开关键,并继续保持按住Home键,直到在电脑上看到识别到DFU状态下的USB设备时就进入到DFU模式了。

4、这个时候iTunes会自动启动,并提示你进行恢复模式(iPhone会一直保持黑屏状态)。那么你就可以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点击“恢复”,选择相应的固件进行恢复。

网友:
没得看明白啊

网友:
没得看明白

网友:
没得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