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开不了机

楼主(2014-12-10):
R428待机0.18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们有没有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硬盘下面南桥后面 有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三星R428机型论坛里有很多通病例子,修机器一上来就问不长进的。还有问时写详细点,待机电流,触发电流跳变,板号,做过什么检测。看你一天接了很多台机都是上来就问的。故障点说得不详细,要么大家就回复你,要么就回复得不准确。

网友:
硬盘底下有两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待机太高啊

网友:
有小短路 ,硬盘底下有两个小电容坏了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啊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待机高啊!有小短路。測量一下硬盘地下的小電容

网友:
手摸待机芯片,发烫就查硬盘贴纸下电容吧,你提的问题太不详细了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短路了直接去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