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电源板上的黑色方块是什么?

楼主(2014-12-10):
台式机的战斧2电源,拆了之后发现板子上面有个体积较大的黑色方块,如下图,这是什么器件??

就是那个标着CQ-25 G11-CQ25001的那个.
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
应是个高频电容吧!看针脚是否接在正、负两极上。

网友:
是不是互感滤波器呀

网友:
是整流桥吧?

网友:
有点像电流互感器

网友:
这个是电容的,在微波炉内多见

网友:
CQ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较大,楼主拆下来用表测测。

网友:
万用表测试下

网友:
那就是一颗电容

网友:
C就是表示电容

网友:
PFC储能电感旁边的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
酷冷至尊400W

网友:
整流桥肯定不是的

网友:
像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你用万用表测一下 看看

网友:
是不是主动PFC的啊,在可能是那个储能电感

网友:
坐坐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