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通电不显示;板号:DAOFJ8MB6F0 REVF

楼主(2014-12-10):
富士通LH53通电不显示;板号:DAOFJ8MB6F0 REVF。19V电压输入,待机电流0.0025A,按开关触发之后电流到0.56A不动,屏不显示。。。i3 CPU,集成。一个桥E304A924.

此机修过。南桥加焊过, U24 BIOS加焊过。 由于未找到图纸。不好下手啊。 有没有大师维修过此类故障呢?

网友:
CPU,桥供电都没出来吧!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应该,你检查下是不是没过内存。这个是HM7 系列的   挺新的机型啊

网友:
供电都测了吗

网友:
换南桥直接秒杀,,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再查DRAMPWROK,和H_PWRGOOD.,,要么查供电芯片!讯维客户端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