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台式机主板 USB不行

楼主(2014-12-10):
我有一块台式机主板  USB不行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USB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接口坏了  你都有没有量USB的电压 电压有没有短路   阻值正常么

网友:
所有的USB都不行了吗?打接口阻值,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  这是客户吧。  客户都知道上这里了

网友:
usb不行?怎么不行?都不行还是一个不行?有没有换过设备试过  ?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啊……

网友:
所以都不行还是一个不行,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状况不清楚

网友:
usb跳线帽跳错没,usb保险有5v没

网友:
usb不管用也可能会是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