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无送话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2014-12-10):
如下图所示,玻璃ic短接就行了,在排线插座底下的小玻璃。

网友:
这个IC不装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这个玻璃模块的功用吗?

网友:
这IC有没有用,,你是不装这IC吗?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玻璃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一起等待楼主解释原理

网友:
RC型滤波器 里面就是两个电阻 两个对地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