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外接花屏,内屏不显

楼主(2014-12-10):
如题,DELL N4030独显的本,内屏不显(8声报警),外接花屏。屏线和屏在另一台机子试过没有问题。所以果断的换了显卡,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显存也一起换了,还是一样,仲么办?头疼!

网友:
内存是否也换了呢?

网友:
求高人来解决、。。。

网友:
背部有没有掉元件之类 的。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有个大侠貌似发过帖子刷BIOS好的,故障也是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换了一样就真不好修了,只能换内存和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情况看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再加热一下,不行换一个全新显卡

网友:
bios 也遇到过

网友:
好像还是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刷个BIOS后不行再干桥和芯片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新上的显卡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八声报警就先刷BIOS,换了显卡还八声,就不对了!

网友:
既然换了显卡显存,基本排除了,那么是显卡供电的问题,有没有集显,要是有也要也要查下的。查下供电,看看图纸,显卡一般需要4到5个电压的,少一个电压,或者花屏,或者就是不显示。再就换换CPU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屏,屏线,BIOS,内存。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
显卡或桥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吧 换过不一定做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楼主是不是没有做好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