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8152E的工作条件,HP G4集成显卡电压不出

楼主(2014-12-10):
话说接到一台HP G4机器,故障现象为不触发。
通电检查,待机正常,3V5V都有,按开关没反应。二话不说上论坛下了个EC刷上去,按开关,灯亮了,狂喜 ,以为好了,谁知一看电流在1A左右抖动几下不上去了,看样子显卡不过。
于是通电再检测各个工作电压,证实是集成显卡供电没出来。看图
集成显卡供电由RT815E控制,经测量1脚3.2V和2脚1.8V,算正常吧,3脚0V不对,5脚PG也是0V,7脚和19脚5V供电正常。4脚1.1V和17脚才0.45V不知对不对,14脚0.25,17脚0.5,24脚5V,26,27,31,32这几个都是1.05V。同是GFXVR_VID的25,28,29,30却电压为0。5脚直通U5 KB3930的14脚的。考虑8152E为易损件,刚好手上有,就换了一个上去。好了,小心翼翼的通电,那电压还是没出来。nnd。量各脚电压跟原来都差不多。
想起联想的有款机型不出集成显卡电压,从独显供电那里飞线过来正常,心想这HP不知可以行不呢。试试吧。飞线过来果然能亮机啊,^_^,以为又学到一招了。于是装机进系统。怎么啦,死机了。一过logo就卡死了。
重装系统试试吧,能装系统,但是显卡一装上驱动重启就死机。怀疑这供电行不行啊。测量独显供电有0.85V,CPU供电有1.05,是不是电压不够啊,换高点的电压行不呢。马上改飞线到CPU供电上。尼玛还是死机哦,而且这次屏幕还有点花的样子。不行还得老老实实的修吧。
心想这样借电能亮机,证明其他部分是正常的,8152的PG电压直接由KB提供,能不能直接给个PG电压8152呢,电路板上的PR186是空着的,直接连通不就等于有了3.3V的PG电压了。连上一试,电压还是不出来呢。
现在咋办,换KB吗?
现在想弄明白这8152的工作条件才有方向的。搜遍了整个论坛都没多少关于8152的信息,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13pin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B:
你都已经查出3脚0V不对,怎么不往前推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pin应该有电压吧?

13脚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已经查出3脚0V不对,怎么不往前推理呢?

看图纸3脚信号是从CPU的集显核心那来的,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说明下,主板是HP G4机器的,主板型号R18D,板号:DAR18DMB6D1 REV:F。主板是集成了CPU的。有独立显卡。
图纸我这就传一份上来

HP G4 R18D.pdf

网友:
13脚查去

网友C:
GFXVR_EN第四角是个显卡开启VRON  1.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GFXVR_EN第四角是个显卡开启VRON  1.1V

3脚和4脚信号都是由CPU的显卡核心发出的,4脚电源这么说应该正常的了

网友:
这个信号也是由显卡核心控制的吧

网友:
有哪位大哥有RT8152E的正常工作电压,请给出来参考下好吗?最好还有各脚的功能说明,这VID0--VID6究竟是做什么的。还有这集成显卡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帅哥,,相信哥的话,再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上解决没,求答案~

网友E:
第三脚正常应该就是为低电平吧,高电平的话是不是就进入深度睡眠了呢 ???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三脚正常应该就是为低电平吧,高电平的话是不是就进入深度睡眠了呢 ???

就是不知状态,现在是0V低电平,所以要找8152的正常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帅哥,,相信哥的话,再刷个BIOS就好了!

哥,刷了两个bios都是这样哦,有好用的吗,提供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