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bookAIR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 鼠标键盘不能使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10):
广告:

大家好,我是张靓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个前几天接到的苹果A1465小进水本。   机器为三无,即插充电器没反应,完全没反应

二话不说,拆机!

拆开后我没哭了:给大家伙一条活路吧!   正好一疙瘩水滴到EC进去,周围腐蚀的不堪入目,为了保险起见,我先不使用洗板水,先用镊子慢慢刮这些绿色的氧化层,看看有没有什么不牢固的件,还别说,扫描到一个10K欧的电阻,不用力就掉了,看来幸亏没用洗板水,要不元器件就没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氧化层刮完了我就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再用洗板水灌EC点进去并且用吹风机吹干,然后把这个掉的10K欧电阻焊回去,焊盘都掉了只好刮铜补锡,OK

上电依然是三无,估计这下麻烦了    重新给EC植株吧!钢网锡珠准备!

植好珠并且焊好后发现可以开机了,但是触摸板以及键盘都不能用,于是找电路图,发现少PP3V3_S3这组电压,这组电压是由U8010从S5转换成S3的,受控于P3V3S3_EN。

P3V3S3_EN
亲测3.45V高电平,而输入端“VIN”PP3V3_S5也有3.3V左右的电压,
PP3V3_S3为0V,
条件满足无输出,说明U8010可能有问题,于是焊下来,这是一个2毫米大小的晶体芯片,型号是
TPS22924,采用BGA封装,我的风枪不好使对于这么小的芯片更是没辙只好飞线。

有这个引脚定义图,飞线不用愁,嘎嘎!

飞线手艺不错吧!嘎嘎,EC一百多针我怕你,我植株;丫的你就6个引角还BGA封装猪鼻子插大葱装象我还怕你不成? 果断飞线没话说!再次测量VOUT为3.3V左右,看起来正常了,点一点703胶吧!

芯片版的硬盘开机速度就是比咱碟子版硬盘开机快昂!19秒!

插电亮机,此时触摸板以及键盘恢复正常,至此该机器维修完毕,收费360元。收费确实是低了点,同仁们看我这么辛苦码贴就鼓励下来点分吧~要知道码贴比修修困难多了!

网友A:
楼主的技术好赞一下,不过这收费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好赞一下,不过这收费是不是低了点

嗯    低了

网友:
收费不大多 合情合理

网友B:
要是我就直接一坨锡上去了  那样飞线多麻烦啊 不过还是赞一个楼主的焊工

网友C:
什么广告啊  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直接一坨锡上去了  那样飞线多麻烦啊 不过还是赞一个楼主的焊工

2毫米6角芯片,眼不好使确实是一坨锡就上去了。   加分啊

网友D:
苹果才360,少了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才360,少了点把

我也觉得少了   我前俩天接个同行的苹果一体机也收500  就拆了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广告啊  吓我一跳

呵呵,有同感,我还一直在盯着看,以为有后文。结果.....

网友:
确实,收费....有点低,那你普通本子收多少啊。岂不是更低?

网友:
收费360元 这行都要饿死了。

网友:
修苹果比别的要求都细,LZ的手上活不错!~~

网友E:
同行都给400-600 你这价钱。。。。。。。。。。捣乱市场啊

网友F:
图纸没呀?lz修苹果挺有一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没呀?lz修苹果挺有一手的

有啊,论坛搜型号就找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同行都给400-600 你这价钱。。。。。。。。。。捣乱市场啊

同行太多,你360不修人200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行太多,你360不修人200就修了

200就修苹果? 你们那疯了

网友(2018-07-18):
苹果笔记本比其他机器好修点,出问题比较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