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4-12-10):
自用的一台T400,因为屏破了,自己换屏时不小心插反屏线短路,无法开机,拆机检查屏保险F7 F8断路,更换保险出现故障,接屏线时,开机自动断电,无法启动,不接屏也一样。取下屏线,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开机显示。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主板接屏线那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接屏线那有问题了

肯定是的,但不知问题在哪里,请赐教!

网友:
拆了蓝牙,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还有有短路吧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可以考虑更换一条屏线试试,可能屏线短路烧断   黏在一起了    还是短路

网友:
那就是屏线问题了

网友:
替换屏线试试,你可以在没插,屏线的时候,测量下屏线的供电有没有,或者就是断电测量下屏线的时钟数据信号的二级体值!

网友:
测下屏接口不就知道了

网友:
接裸板试试

网友:
屏下方的蓝牙坏了吧    拆开屏啊蓝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