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 电流跑到0.9 不显示

楼主(2014-12-10):
DELL 4010 笔记本电脑一台,电流跑道0.9 内存无波,显卡小板重植株,北桥加焊,刷BIOS都没用~~~~郁闷,哪为大大给出出主意~~~感谢哈

网友:
报警不啊

网友A:
内存显卡供电怎么样?

网友B:
开机报警8声,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显卡供电怎么样?

测试了,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不是软启动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报警8声,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还是显示这块

网友C:
U2旁边有一个小芯片,换了或者重新安装一下OK!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2旁边有一个小芯片,换了或者重新安装一下OK!

哦?是吗 明天去了 搞搞,看看情况~~谢了哈

网友:
显显显卡小板有问题

网友:
感觉想北桥的问题多一点。假焊不行,换一个吧

网友:
8声一般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8声报警 有可能是 显卡   屏线  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哦?是吗 明天去了 搞搞,看看情况~~谢了哈

u2??哪有那个芯片?版号是  dj1 AMD UMA  09940-1

网友:
8声报警 有可能是 显卡   屏线  屏      电流跳变如何

网友:
楼主好好测测吧,内存没波怎么可能有八声报警?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没有报警吗?一般这机器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哪有那个芯片?版号是  dj1 AMD UMA  09940-1

你说DELL 4010,我以为是N4010,不知道你是M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