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笔记本外接正常显示,内屏白屏。

楼主(2014-12-10):
一台R61集显宽屏笔记本,因屏故障导致保险F7 F8断路,更换后出现故障:外接能正常显示,但内接屏为白屏。请高手指点!

网友:
3v的屏供电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A:
我还有台T400机器,也是因为屏故障,出现屏保险烧掉,更换后,现在接屏线(不装屏)开机断电,但取下屏线后,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若插上屏线,故障依旧,开机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台T400机器,也是因为屏故障,出现屏保险烧掉,更换后,现在接屏线(不装屏)开机断电,但取下屏线 ...

上半部的东西换下

网友:
上半部份换下,我也觉得,打一下波形!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有背光供电,没有屏供电,找到屏供电的转换MOS管,查查有没有开启等!

网友:
此机屏线容易断   测屏线

网友:
最好先确定一下故障位置再作检修,这样会快点,当然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

网友:
平供电、屏线、平本身、先排除吧、

网友:
屏背光开启电压,一般来自EC或显卡,你查一下图纸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