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进水开机掉电维修经典案例

楼主(2014-12-10):
修一台联想天逸F40笔记本,故障为进水后开机过一会掉电,拆机裸板通电也掉电,先上几张照片

拆掉显卡板,通电测试还是一会就掉电,而且插上电源,充电指示灯就闪光,开不开机都闪,接上电池好像也不充电,在论坛搜了下,有一个和我的现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87636-1-1.html
清理好进水部位,腐蚀的电阻换掉,还是老样子,开始换南桥,换南桥以后还是一样,以为EC有问题,可是手上没有,网上订吧,就放一边了,一天过去了,EC到了,换上,满怀信心的通电,还是逃生依旧啊,没办法,用示波器双通道测吧,发现一个现象,掉电之后南桥发给EC的SLP_S3#、SLP_S4#、SLP_S5#都没掉,只是EC发出的SYSON、SUSP#掉了,

确定故障在EC部分,

今天快下班了,明天接着写

网友A:
先占个位置,方便明天接着写

网友:
希望后续部分更精彩啊,对了lz没洗板和烤板呀?

网友:
是不是这两线路中间断线了

网友:
  等待高人的大手笔~~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占个位置,方便明天接着写

好了,今天接着写既然确定故障在EC部分,那么EC有哪些保护电路呢?先看一张仁宝的时序图

再来一张EC的工作条件图

大家都知道,在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电池电量低信号BAT_LOW,休眠信号EC_LID#信号不正常是不触发的,但这个机器是触发开机的,而且还能显示,就是不定时掉电,实际测量上面三个信号都是正常的,这时就想到温控电路,温控芯片是U16,

为了排除温控引起的保护,取掉U16,还是掉电,*&……%¥#(脏话),看来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先静下心来想想,这个机器是进水坏的,进水部位在电池接口部位,应该还是在充电电路的找问题
先上2张图
EC部分

ADP_ID和BRD_ID 应该是这个型号的板子有两种料号吧

电池接口部分

一个个信号检测吧,先看电池插入识别信号,插上电池电池接口和EC都能拉低,再看电池电量检测信号,插上电池用示波器测是有方波的,这里不方便拍照,就不上图了,说明也是正常的,再看过压保护信号吧,这里用到了LM358,

检测这里也没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电池温度检测信号了,检测电池接口端是正常的,EC端71脚只有0.26V,不正常啊,应该是3.3v,看来找到故障了

+3VALWP过PR36和PR38到EC,看来是EC检测到电池温度异常,所以关闭SYSON和SUSP#,那就是PR38到EC断线了,那就直接飞一根线,再插电测试,灯不闪了,充电红灯亮,表示充电也正常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总结,该机就是进水导致断线引起EC保护,EC误以为电池温度异常,所以关闭开机后的所有供电,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既然要保护,干嘛还开机呢,就应该像适配器检测信号和电池电量低信号那样不开机,维修过程很漫长,修好之后回头再看就是那么个小问题
维修很辛苦,发帖也同样辛苦,还希望同志们多支持,加分不扣自己分的,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整个思路清晰  且图文并茂  又最后反思,是很好的启迪.  难道EC是智能机器人  觉得温度升高有个过程,所以开机是"放过了"  呵呵  总之,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