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引导启动,很奇怪~~

楼主(2014-12-10):
有个80G的IDE硬盘,重建分区,重建MBR,装了N次GHOST,用安装版装WIN 7,都不行,就是不能引导启动,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跳线应该没错,另一个同样的硬盘,同样的跳线都可以,换过几个主板来试都是如此,应该和主板无关。用MHDD扫,开始是没坏道的。

网友A:
换硬盘吧,O磁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吧,O磁道坏

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
硬盘不能引导启动, 應該是 MBR 這部份問題, 再重建MBR 看看。
還有系統的那一個分割區也要設起動區。

网友:
应该是启动分区没有激活,开机时应该提示找不到引导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修复么?

可以用DE.exe将0磁头0柱面1扇区改成0磁头1柱面1扇区。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几个,忘记怎么弄好的了

网友:
分区没有激活正常的话,硬盘问题,什么硬盘,对什么软件修复下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应该是分区软件的问题,后来找了个古老的分区软件,DM,运行就提示分区表错误,修复一下就OK了

网友(2015-01-12):
学习了,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古老不古老的问题 是你自己分区没弄好

网友C:
重启电脑就这样一直循环

    拜托各位给看看    谢谢了

网友:
PE 系统。   U系统都可正常进入桌面,正常运行,   在PE 下从新安装此硬盘系统,也可以安装完成,也可正常读取此硬盘所有分区也可从新分区,, 就是无法从此硬盘启动

网友:
本想留言,看到楼猪已解决.
    也算个很好的经验,忘记IDE接口的硬盘 还是用DM分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电脑就这样一直循环

应该是AHCI和IDE模式没选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