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不通电 拆掉3v电池后自动上电开机

楼主(2014-12-10):
hp  431    不通电    拆掉3v电池后自动上电开机   一切正常    不能关机    关机几秒后又自动开机    装上电池就不通电    请教高手   支招

网友:
不能关机,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可能吧

网友:
换掉南桥试试

网友:
好多机子没电池自动触发正常r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先测试COMS电池够电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RTC 电路故障吧。。。。。。

网友:
RTC电路、南桥、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