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se198wfpf黑屏问题

楼主(2014-12-10):
两台戴尔se198wfpf问题都一样开机正常。过会屏幕就黑掉了,屏幕上可以看到字很暗。拆下灯管没有脱线症状,直接把灯管连上电源板两秒钟灯管灭一次(两台机子四个灯管都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黑屏

网友:
灯管没有变黑就重新焊一下!

网友:
貌似是电源板高压包的问题,先拆下来看看

网友:
确定灯管么有问题 那就是高压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逆变器的脚虚焊了

网友:
电源板换了个,现在好了。换下来的板留着练手玩

网友:
用新灯管试试,如果还灭,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昨天又碰到一台,拆开清清灰,屏线从新插下重新装好开机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