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饼哥帮忙下仁宝的QBL50 LA-7551P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4-12-10):
求饼哥帮忙下仁宝的QBL50 LA-7551P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加适配开机后进系统后拔掉电源屏幕就黑了灯还是亮的
按以上情况拆机单插电池有公共点公共点电压11.8V按下开关测量后开机键灯闪下马上就没了,

按住开关键不放测量3V 5V正常 没有EC_RSMRST#,EC_RSMRST#是EC发出来的一松开开机键就3V 5V没了
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测量EC_RSMRST#是正常的3.3V,想想那应该是EC的问题我就换了个新的EC还是一样的问题

休息会在仔细的测量了下发下EC的时钟不正常插适配器和电池时EC的123脚时钟电压是1.6V和122脚1.2V,不插适配器时EC的时钟123脚是2.9V   122脚是1.2V想不明白啊这个EC时钟是内部提供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思路错了还有哪里需要查的
BIOS程序我也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又是蛋疼的问题。最怕修的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外接正常,说明问题还是在电池放电这块:1会不会串电?2电池接口总线?3电池放电这块有漏电?4充电芯片的电池放电检测?权当参考。

网友B:
仔细查电池检测电路试试。是不是默认电池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说明问题还是在电池放电这块:1会不会串电?2电池接口总线?3电池放电这块有漏电?4充电芯片的电 ...

电池已经换过了新的了。。。充电芯片也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查电池检测电路试试。是不是默认电池电压低。

电池电压低。的信号是叫什么

网友:
有问题就找饼哥,那他还不得忙死啊

网友:
没办法的话 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