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维修3

楼主(2014-12-10):
逻辑板维修3

网友:
T37OHW02 V403液晶屏图像灰屏暗淡37T04-COA逻辑板检修实例
逻辑板型号:T37OHW02 V403 37T04-COA
故障现象:图像花屏暗淡,如下图示:

使用液晶驱动检测工具上机检测故障依旧,断定逻辑板坏的几率90%以上,通电开机测逻辑板供电+12V正常,板上的各组DC-DC电压正常,U502发热量较大,有烫手的感觉。其它芯片温热,怀疑U502坏了,更换U502(AS15-U 0831C)通电开机,屏幕显示图像正常,故障排除。请看下图:

网友:
资料很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不如弄个能下载的文件,这样不是更方便。

网友:
应该列一下,测试点,和相应的电压值

网友(2015-01-14):
很好的资料~~~~

网友:
资料不错!一集接一集

网友:
非常给力,碰到再也不怕了

网友:
AS15-最爱坏,换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