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维修4

楼主(2014-12-10):
逻辑板维修4V27OB1-L01-C逻辑板灰屏无显示检修实例
故障分析:故障现象表明背光部分和供电部分正常,故障点在显示通道上
1、用索佳液晶驱动检测工具上机检测故障依旧无任何显示
2、测去屏供电电压只有1V不正常
3、断开屏线与逻辑板接口,测试屏线上有5V电压,插上屏线只有1V
file:///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4、说明故障点应在逻辑板上的DC-DC电路上,拆下逻辑板测量CP3CP4电容两端短路,F1与地短路,断开LP1后,测F1与地不短路,而CP3CP4电容两端还是短路,0欧。
4、逐一焊开CP3 CP4 CP23 CP37测量都不短路,拆下UP1升压IC:3629AV 1H05测量CP37不短路,说明UP1内部短路,更换UP1后
测量CP37两端不短路,恢复焊回LP1后通电,测量VGH  VGL  VDD电压正常,屏幕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很少有会维修逻辑板的,就算知道怎么维修,配件也比较难找

网友:
有文字说明,只可惜没图片。

网友:
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5-01-14):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