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DAGC2AMB8H8L无CPU供电

楼主(2014-12-10):
   同行拿一块板过来,说无CPU供电,他说他换了芯片,叫我们搞搞
拿到主板看了CPU供电芯片焊的不错,于是打阻值,没有短路。插上电 ,电流上到0.18  找个图纸看看 ,于是开始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22脚VCC   3V电压。于是往上追 发现PQ61G级5V电压,不正常。马上打PR206的阻值,正常,又查了下15V产生电路 测PR209有15v。看来15V 升压正常了。于是又回来测转换电压哪里,发现PQ62G级有5V,于是查PQ58 PQ58 2脚有3.3V供电。于是按开关,用镊子短接1脚 3脚,看到电流上到0.6几了。哈哈看来是它问题。于是找N管换上去。插上电源电流上到0.68 CPU供电出来了,没上内存。再次按开关又原来故障了。于是用导线把PQ58 1脚3脚连起来。(我是小白白不知道能不能连,试了下)插上电源  靠 既然大短,马上把导线拿掉,看来时序不对不能乱连。于是拿放大镜一看PQ58 G级没有锡,于是把PQ58三个角都加焊了下。(开始那个PQ58那个管我是用风枪吹上去的没注意看,太粗心了!)电流上去了。测了几遍没事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扔给同行吧。收工!
前辈们给小弟加点口水分吧.写贴很累的!

一个。 + 5 很给力!

网友:
这个比较头痛的 我碰到有头痛 谁好一点的思路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啊 楼主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楼主提到【时序】看来理论不错但不知第二次为何不用镊子短接1、3脚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个差不多故障的没有修好,在碰到了,也查查这里

网友:
维修其实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