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下午修的两台机器

楼主(2014-12-11):
第一台:海尔T36
故障:加电不显。
架构:ICH8+965PM+独显 华硕代工

接上可调,按开机键电流能一路小跑到1.1几微微动作后 不在上扬。
首先排除了不是内存条的问题,
示波器抓取BIOS高位线,有如下波形,

说明CPU发出的寻址指令已到达BIOS 且已在执行上电自检程序 也说明FSB DMI LPC X-BUS总线是正常的。

继续抓取内存SMB_SCL,SMB_SDA。发现了异常

虽然不知道这条I2C上在传送什么,但是却知道ICH已经通过这条I2C在读取内存了,但是这波形却是不正常的。
500US内才一次那么稀少的波,看是不过内存,也有可能是在POST途中中断了 也就是所谓的挡代码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此板集成内存颗粒
首先花了几分钟测了下内存工作的所有电压没有发现异常 打了下内存AD线也没发现异常,把内存的条件都查完了,根据经验总觉得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也是这里误导了我。)
想了想会不会是CPU在拿到上电自检程序后在执行中检测到某个设备异常而停止了。引起内存SMB异常 把目标转向了北桥到显卡的PCIE总线,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不该看到的东西,显卡 哈哈
经过对PCIE总线的打值。发现了问题。其他的阻止都在350左右 唯独这个电容对地阻止无穷大。

确定了显卡的问题,加焊无果 在拆下来的芯片盒里找了个成色较新的值了上去。清洗了下 再次打值,

阻止已经恢复了350左右,再次抓取内存SMB波形,发现ICH已经正确的读取了内存且已经过了内存。200us内已经有了4次

来张亮机图,

第二台: 联想Z480
故障: 开机掉电
架构: Ivy Bridge+HM76+独显
广达代工 板号 DALZ2AMB8F0

通电,按开机瞬间掉电。
一般掉电都是过压 欠压 温控 广达的掉电一般都是欠压引起HWPG异常从而引起掉电。
直接用示波器抓取SLP_S3#与HWPG。黄线SLP_S3#  蓝线HWPG

一抓就发现了问题,HWPG比SLP_S3#先掉,说明掉电是HWPG引起的,而且看到出来HWPG电压只上升到1.4V左右就掉了。
找到了问题就好办了,那到底是哪里引起HWPG电压偏低的呢,直接找到HWPG的上拉电阻。呵呵一侧测到了问题。如图

触发瞬间HWPG的上拉电阻电压+3V也只有1.44V左右,

继续追查+3V的来源,是由PQ42转换过来的。

查PQ42 G极电压发现了问题触发瞬间万用表捕捉到2.9V左右的电压。

经查PR135上端有13V左右电压。测了下PR135没有出现阻止变化。判断为后极拉低,先拆除这几个转换管,还是拉低,
当拆除PQ46后不在拉低。

判断为PQ46损坏,更换后故障解决。接屏已亮机。此贴技术含量不高。高手勿喷。

网友:
应该是昨天下午!不错!

网友:
楼主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A:
能用示波器修本身就是高手啦

网友:
现场维修笔记,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有图纸有文字解析让人一看就明白。

网友:
给力  示波器用的好

网友:
现场维修笔记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给力!想学学示波器修机

网友:
示波器,怎么设置双向抓波的?探头是不是也得需要两个?

网友:
感觉用示波器修比用万用表修简单多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高手总是这么轻而易举。学习了。。

网友:
试波器是怎样设置双向抓波的?请大师指教!

网友:
厉害。。是波掌握的好

网友:
又看到前辈们的大贴学习借鉴中

网友:
第一个是显卡门吧 主要是有波波 一针见血 第二个分析得不错哦 思路清晰 用了多长时间 呵呵

网友B:
太牛了,楼主,在哪接学员不?
Aersin
要个台板 液晶师傅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抓的一手好波啊!!!你那个内存的总线是怎么抓到3次波的,我平时怎么抓的都是一闪而过啊,都看不到一起的波形啊A!!!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一目了然,好贴。。

网友:
太复杂了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支持你了。

网友:
我有长见识了 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机子真的好男啊。。我基本上没弄好

网友:
这波形 干干的 学习了

网友:
如果PCIE设备正常不过内存有没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呢?

网友:
太谦虚了 很厉害了

网友C:
你是靠示波器看故障,看来你对示波器很了解,请问下你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我那个50M够用吗?我平时是修电视机的,修笔记本还在学习。各位师傅没笑我。
Aersin
一般50m 够用了
详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很透彻!赞一下

网友:
看着楼主修起板来好轻松,修本多久了呀,技术很给力,自己看来还得多努力呀!!!

网友D:
第一台机器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啊?
Aersin
G86 603 A2
详情

网友:
PQ46同时控制着+5VPCU转+5V,还好,如果是PQ46控制级+5VPCU过来了就麻烦点……。

网友:
记刚学的时候接触了一下示波器,现在都忘了怎么使用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新手学习的帖子

网友:
第一个是用示波器查出显卡门,第二个主要是了解时序使用示波器双通道的应用,谢谢了楼主

网友:
修的太潇洒了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1、抓波的时间设置多少???
2、如何判断有几段波???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示波器修本身就是高手啦

我也这么绝对,示波器都不是个省油的灯

网友:
其实有波波  真的办事省半

网友E:
第一台是怎么判断显卡的?

网友F:
楼主示波器是啥牌子的,也想进一台数字的,不占地方,携带方便

网友:
要是有哪位同志发一套标准波形就爽了

网友:
时序清晰 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示波器是啥牌子的,也想进一台数字的,不占地方,携带方便

安泰信GA1102CAL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台是怎么判断显卡的?

显卡端PCIE电容对地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楼主,在哪接学员不?

要个台板 液晶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靠示波器看故障,看来你对示波器很了解,请问下你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我那个50M够用吗?我平时是修电视 ...

一般50m 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台机器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啊?

G86 603 A2

网友:
很不错的 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