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挑盘读盘困难

楼主(2014-12-11):
这是常见病,光驱用久了激光头物镜上都会落一层灰尘,简单办法就是找根棉签,一头沾点纯净水,在物镜上轻轻旋转檫式两圈,再用棉签另一头檫一下残余水,注意不可用酒精等有机溶剂,会损坏物镜上的镀膜,这样物镜就变得光亮如新,试机OK了。

网友:
洗板水可以不

网友:
楼主要是说酒精都不可以,那洗板水的腐蚀程度就更厉害了。

网友A:
光驱电路板上面不是有一个调节激光头功率的滑动变阻器么,稍微调调就好了

网友:
常见问题呵呵呵

网友:
这个还能修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直接换光驱,以后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试LZ的高招了

网友:
都是直接换光驱的

网友:
楼主这是修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电路板上面不是有一个调节激光头功率的滑动变阻器么,稍微调调就好了

你说的那是CD\VCD,DVD光驱光头是没有调节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