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不上电

楼主(2014-12-11):
接一台Y500进水机,不上电,电流0.19,拆开RT8205有的发烫,手头没8205,用51125代用,裸板可以开机,装机试,开机掉电,重新定了2片8205,第二天到货,换上装机OK ,8205和51125不能代用的

网友:
应该不能通用

网友:
【裸板可以开机,装机试,开机掉电】不能代换怎会跟装不装机有关?

网友A:
裸板可以开机,装机掉电有可能是输出电流小,带不起负载,你说的是换的什么供电的芯片?

网友:
恩是的  不能带换的,能换原型号 还是还原性好的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可以开机,装机掉电有可能是输出电流小,带不起负载,你说的是换的什么供电的芯片?

楼主换的是  待机芯片  因为待机电流大  肯定是待机有短路   所以换的是待机芯片哈

网友:
楼主你换之前没确定一下 2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吗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每个经验来之不易,楼主够大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