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2A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今天接到K42A机器一台,故障现象为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换过一张同样的屏后仍然是有背光无显示,换上一张碎屏,显示四个画面,于是怀疑显卡的问题,显卡板换过两次 故障仍然是有背光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换上碎屏之后仍然是四个画面,无奈与下只好求救,实在搞不定了,有碰见过的吗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背光和显示的供电是分开的,查屏解码电路供电和信号啊

网友:
会不会是LVDS模块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也是屏幕亮发灰  换屏是六分屏  干了显卡 故障一样  后来是换屏线好的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