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ipu惠普 CQ40 跑马A5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11):
求一下 是跑马了 还是乱码啊 电流在0.75 到0.95 来回跑 是什么情况啊
惠普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吗??如果是 那就是北桥或者是CPU。内存也有可能 就这3样

网友:
笔记本怎么插跑马卡

网友:
CQ40是AMD还是Intel的麻烦楼主说清楚,才能帮你解决啊

网友:
是呀,不说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显卡供电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这机就是显卡根北桥爱出问题,其它的都相对很稳定的

网友:
and的换桥,还可以跑代码

网友:
应该都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要飞线才能跑马,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跑马

网友:
只看电流。AMD就是北桥了。

网友:
这肯定是北桥坏了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明不白 如何帮你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北桥或显卡。。。用风枪把头拿 掉,轻轻吹一下,包亮机

网友:
修机器我们都是看电流的的的的的的的的.........CPU不过 ,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