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EC内置程序怎么刷?

楼主(2014-12-11):
G480 EC内置程序怎么刷?  谁会刷的?

网友:
饼哥有教程

网友:
论坛里有教程,要买座子和编程器

网友:
貌似飞线   有点烦恼的吧

网友:
论坛有教程 自己搜索下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教程 楼主搜索下

网友:
EC内置程序,头痛,同型号EC淘宝买了换上不行,EC内置程序。只好找料板

网友:
刷EC和南桥的BIOS方法都是一样的,最麻烦的是找EC的程序而且有很多不能用的,操作方法你买编程器有使用说明或咨询卖家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