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上电检测不到,电机不转

楼主(2014-12-11):
WD硬盘上电检测不到,电机不转.之前是好的,插了一下硬盘盒就这样了.WD2500BEVS  版号2060-701499-000  板子上没找到bios芯片,直接淘宝买板子换行吗?还是需要换主控芯片

网友:
没有BIOS芯片的话,BIOS程序在主芯片里面,可以换主芯片,或者用工具生成BIOS程序。

网友:
哥们板不是这么好换的,关键这个没有ROM芯片,有就好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