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M的电信光纤拖11台电脑

楼主(2014-12-11):
8M的电信光纤拖11台电脑理论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因素是,这11台电脑是要访问国外网站,测8M带宽网速是接近1M左右,如果这样普通算每台机子的网速1024除11台,那每台机子就是不足100KB这样肯定不行,怎么规划一下每台机子的网速

网友A:
下个上网行为管理的软件,不过此类软件一般是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上网行为管理的软件,不过此类软件一般是收费……

你这也太不行了,最好是在路由器和网络上想办法

网友:
进入路由器网页就可以设置

网友:
买的WAYOS路由就可以了,8M宽带自动分配自动控制很不错的

网友:
买个流控大师吧,自动调整带宽。

网友:
8M果断不行啊。换100M

网友:
你个8M的网络是电信在国内的速度,到国外的出口速度是肯定到不了的。
你还是去买专门访问国外用的VPN账号吧。

网友:
就访问网页,不看视频 下载的话 就浏览应该没什么问题
   现在的TP,带宽控制类个人感觉还可以

网友:
买个磊科NI360,再刷一个N235W的固件,启用智能QOS。就最好用了

网友:
不用无线就上TB买一个山上的磊科238吧。流控做得还得行,50多元吧。8M电信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NR235W 或NR236W一定行,我在用。。。

网友(2015-01-11):
现在稍好一点的路由器都有此功能

网友:
要是都要求大的数据流量,不大行,、

可以通过路由器来给每个ip分配流量。

网友:
自己设置Qos策略!

网友:
机子有点多了,怎么用也不会快的,同时用根本玩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