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电脑被攻击

楼主(2014-12-11):
我租的房子,连的局域网,今天上网提示被art攻击,上网很慢。请问大神怎么解决
是下载一个软件,还是买个路由器,还是自己设置一个ip

网友:
装个防ARP的软件既可以

网友A:
1、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安装360ARP防火墙
2、或者手工设置IP地址、网关、DNS

网友:
arp攻击现在很多软件都可以防了吧,随便装个防火墙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安装360ARP防火墙
2、或者手工设置IP地址、网关、DNS

我手动设置后小电脑是感叹号,然后我又设置回去自动获取,又获不到了
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呢

网友:
360安全卫士里有集成的小工具“流量防火墙”,打开“流量防火墙”里面的“局域网防护”功能即可,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局域网防护“中手工设定网关及对应的MAC地址

网友:
你可以考虑     换网   点电脑啦

网友:
单弄网络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