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夏普MB67XA投影机白色竖条

楼主(2014-12-11):
夏普MB-67XA投影机白条故障,开机后LOGO状态下就有,有信号输入后同样有,2个VGA接口都测试过了——都有。
不是DMD故障,不是驱动板故障,也不是驱动板和主板接口接触不良,因为更换了另一台好机器的主板故障就消失了——看来是主板故障。跪求大师指点主板维修方法。

夏普投影机的LOGO画面一共是4块拼合而成,1号画面高亮时,2、3、4暗,然后2号画面高亮时,1、3、4暗,依次规律循环。4块的屏幕位置如下:
1       2
4       3
经过观察发现:1、3号高亮时,屏幕一切正常,2、4号高亮时,出现白色竖亮条。

纳闷,费解,跪求,高手。

网友:
似乎论坛投影机的版块没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之前有爱普生的投影机有问题来求助,没果,最后不得不找厂家来解决

网友:
继续求助!继续求助!继续求助!

网友:
直接换液晶板OK

网友:
投影主板出故障,镜头和灯管可以确定是好的

网友(2015-01-22):
100%主板故障,继续求助!

网友:
1、 如果是单色有竖条的话,液晶板损坏占80%,驱动板损坏占20%;

2、 如果是三色出现竖条一般是主板原因占70%,其次就是液晶板及驱动板占30%。

网友:
主芯片坏了。BGA焊接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修过,期待高手。

网友:
投影机怎么发液晶这来了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