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42BT26,42寸彩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12-11):
此电视机拿来,插上电源,待机灯亮,但不开机,按键板瞎按了一会儿,每个键都按了一下,也不开机。
待机灯亮,证明电源板5V没问题。

液晶显示器修的很多,电视机以前就修过一台,那次是改个高压板就好,不过没这个大。
对于我来说,除了电源板,灯管,其它都是陌生的,对于陌生的东西,不能太武断的下结论,要慎重,结果后面证明我是对的。
先来看电源板:板号:JSK3350-006A

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了,16V 1000和16V 2200的,看到这个心里想,难道捡死鱼了,因为有太多的液晶显示器,都是电容鼓包换了就好。
马上更换电容,结果还是一样,不开机。
找到电源接口图:

发现电源板12V和24V都无输出。
测整流二极管都无问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D11有碎裂痕迹,没电路图,不知道干嘛用的。
直接更换一个。还是不行,无12V,24V。
淘宝订电源板,只要90元一个?
前面说了,不能太武断,因为之前修过几次别的东西,都不按常理出牌,不能先入为主的认为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任何的可能都要做设想。
我想,12V,24V是不是要驱动板发出个开启,才能出来。
然后就是找资料,找图纸,结果发现个家电维修论坛,不得不说,那里的资料真是齐全,马上注册了个号,下载了一份康佳家电维修手册(待会传上来)
在它的后面有这样一段话:

电源要有ON/OFF信号才会输出12V,24,上驱动板实测ON/OFF为0V。
为排除,拔掉驱动板,单独测电源板上的ON/OFF居然有5V左右的电压,奇怪,哪里来的。
先不管了,看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把5V和ON/OFF用10K电阻连接。电源板还是不输出电压,到这里,已经大致肯定就是电源板的问题。(结果最后还是错的)。
测ON/OFF有1.8V电压,奇怪,什么东西拉低了。
这电源板没图纸我是修不了了。
所幸后面找到电源板图纸(待会上传)。
看图纸
先测PFC电压有无,这个是PWM 芯片的工作电压,在小立板的15脚可测得:

实测50几V,维修陷入困境,难道真要换板,总感觉没这么简单,换板一定就会好。
最后发现是地搞错了,太粗心,再次测量,直接正极接14脚,负极接15脚。
实测无电压。
再测D11负极有15V左右电压,到这里已经基本肯定就是VCC无电压引起的,是这部分出问题了,因为之前D11也坏掉了。
可以看到D11。VCC已经产生了,经过两个Q管,Q11,Q13没正常到15脚。
测Q11 PNP三极管B极是15V,这是不能导通的,没有形成分压:
由IC5B光耦控制,现在是IC5B并没有导通,转到IC5A查看:

光耦想要导通,QS3必须导通,QS3 B极必须为高,实测B极为0.01V,ON/OFF我已经串联了一个10K电阻,怎么没电压?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
还是ON/OFF有问题,测DS11正极1.8V,负极1.2V。
经过RS63后一点电压也没有了,难道是拉低了。
然后拆QS3,CS32,都一样,最后还把RS64给弄丢了,最后火了。
就一个三极管控制无电压的问题,前头已经有了,还修不好。
直接换掉QS3,电容CS32也不装了。
结果,出12V,24V了。但是不受控制了。
我从台板拆的三极管,不受控了,装上就会拉低光耦。可能它CE极已经击穿了。
先不管了,插上驱动板试试,结果亮是亮了,只是灯管亮,按菜单键均无反应。
到这里我不禁怀凝,究竟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所谓5V串个10K电阻,ON/OFF电压1.8V,并不是拉低,而是跟RS63,RS64形成了分压。
可能串个10K的电阻根本就不能开机。资料并不一定全对。
还是把原来的三极管,电容装上去吧,修驱动板部分。RS64找不到就没装。
还是修ON/OFF为什么不出来吧。这是源头。
接着又是找图纸,所幸在家电维修又找到了图纸。
驱动板号是:LC37BT20:

CPU是:m30300spgp
先收集资料,理一下思路:
ON/OFF是由CPU 第23脚发出的,首先CPU要发出ON/OFF,它的供电,时钟,复位必须正常。另外BIOS,总线也得正常。
再得接到遥控开机,或者面板上的待机按键信号:
92脚KEY是接收面板信号的。
实测按待机开关,23脚总是高电平。没发出开启。
当按面板节目+按键后,23脚发出低电平了。到这里舒了一口气,不是CPU之前的问题。
再来看:23脚发出低电平,ON/OFF为什么还不为高:

还要经过V003转换,测V003工作正常,接着下一步:
POWER-ON还经过35010315这个小板到达电源板ON/OFF:

测驱动板到它的接口:

12脚有2.6的电压,基本肯定问题出在小板上,ON/OFF在那里断了。
这时候又去测了ON/OFF发现也有2.6的电压,再测12V,24V已经出来了,怎么回事,难道就这样好了?
可以开机显示了,无语了。
我估计就是12脚线接触不好,导致ON/OFF没正常送到被我用表笔戳了一下,就可以了。
结果后面试了很多次都稳定。
总结:
1.驱动板ON/OFF在小板上没经过什么电路,只是经过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直接到达电源板上的开启了。
2.如果遥控关机的话,按待机按键开不了机的,只能按频道按键。
3.按待机键开关的话,关机待机灯亮,开机显示,待机灯灭。
4.串10K电阻,并不是所有的电源板都行的。有的就是不出来。
亮机图:

总算搞定了。

网友:
图纸: 电源板34004324

网友:
这么好的贴,不加分对不起楼主啊

网友:
加完分.得回个贴把分再捞回来两点.哈哈.不过楼主第一修这样故障的电视.分析能力是真强啊.

网友:
上面说的对,加分

网友:
精华帖啊!!!

网友:
过程很详细  很清楚明白   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明确

网友:
90的是全新代用板 质量不好

网友:
我想下载资料家电网站是?

网友:
楼主能说说在哪个家电维修论坛下的图纸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一步一步的把问题搞清楚!

网友:
楼主厉害,每一步都很精彩。

网友:
思路对头了

网友:
是走了点弯路,不过维修很精彩。

网友:
分析得太好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