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啊!!!!!!!!!!!

楼主(2014-12-11):
thinkpad笔记本停在滚动条那里,进不了系统啊,装了XP WIN7一个样啊。

网友:
先不装驱动试试看  要么测下硬盘啊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所有驱动不装   或者显卡驱动不装

网友:
    你先装个网卡驱动吧  然后其他的全勾掉不要。。试试

网友:
换硬盘啊,换硬盘装系统,慢装试试。

网友:
硬盘内心 南桥

网友:
扫下硬盘内存这些撒

网友:
用自己的硬盘试试看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先软后硬件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不打驱动 可以试试、

网友:
先换CPU,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光驱拔了试一下

网友:
安全模式

网友:
找到了问题了啊 ,是外设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重装一个系统,先不打驱动试试,在行南桥又要受伤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