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H/USB3无CPU电压

楼主(2014-12-11):
查了其他电压都OK,CPU电压管理IC是L6717,看第6叫EN电压为0,根线到IC上面一个电阻,一端有高电平输入,一端没有,测量电阻阻值无穷大,按照其他班子的经验,一般这个电阻都是1K或者10K的没找到相同图纸,装个1K上去,CPU电压出来了,进系统测试OK

网友:
楼主真棒!顶一个!

网友A:
上拉电阻,如果图文并茂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如果图文并茂更好了

小弟不喜欢拍照呵呵呵

网友:
修得不错,就是说得有点简单,加点图文就更好理解了,电阻的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你这 下次弄正式一点啊      详细一点大家分享嘛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880很多都是电阻问题多

网友:
拍照发图是为了方便大家

网友:
楼主好像是秒杀!!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见  见的多的是三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