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触发到0.8反复复位,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4-12-11):
此机器是纬创代工,APU  以前没有修过这种芯片组的,请教大家一下。先感谢大家的帮助
此机器型号是宏基4560G  板号 JE 40 SB  AMD单桥 APU  A6  独立显卡
电流跑到0.86 然后0.74  0.86 反复跳变。  机器在反复复位。
各电压测量正常,内存复位没有出来。  诊断卡00  反复复位。
测量CPU 已近收到H_CPUPWRGD_E 和APU_RST  但是CPU不发出M_A_RST 内存复位。

测量A_RST也有

不知道CPU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内存复位。 另外这些复位信号都是反复复位。此机器需要过独立显卡了才出内存复位吗? 论坛上看到说有显卡问题没过内存的,不知道这种芯片的时序到底是啥样。
机器BIOS已经刷过了,CPU也换过。

网友: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
为啥一个人都没有啊啊啊

网友A:
不上内存,看它会怎样跳变。内存的主供电,SPD供电,负载供电,VREF,SMBUS总线是否正常。都正常建议加焊显卡

网友B:
amd反复复位这个却实是很变态!我也是碰到一台,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你看下pwrgood 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反复复位这个却实是很变态!我也是碰到一台,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你看下pwrgood 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电压 ...

这个机器是单桥的,桥已近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这样。  好难修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看它会怎样跳变。内存的主供电,SPD供电,负载供电,VREF,SMBUS总线是否正常。都正常建议加焊显 ...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内存用假负载测试了,除了没有内存复位,其他电压都正常,内存数据线也都测了没有异常。 cpu也换过了

网友:
cpu复位可有

网友:
有  APU_RST# 桥已经发给CPU了  但是在反复复位

网友C:
有没有 显卡 有就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显卡 有就加焊显卡试下

显卡加焊过。

网友:
机器还没有修好,谁指点一下呢

网友D:
这机子,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一样的情况,桥,显卡,BIOS,EC,都换了,外设也拆了,最后都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一样的情况,桥,显卡,BIOS,EC,都换了,外设也拆了,最后都没搞好

这么悲剧。  机器放我这差不多半个月了

网友E:
我有两台机器都放了三个月了。还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台机器都放了三个月了。还是搞不定

我去   这么吊

网友:
没办法呀,有时候还会亮机呢。但绝大部分是不亮的

网友F:
北桥 南桥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 南桥显卡都有可能

这个机器单桥的, 桥都换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