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进入BIOS正常,进入U盘启动项也正常。。。。???

楼主(2014-12-11):
杰微主板进入BIOS正常,进入U盘启动项也正常。 但是进入PE系统就不行了,卡死机在启动PE界面中
测试过了,CPU和内存条和显卡都是好的,问题100%是主板问题了。
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进入BIOS还原默认出厂也不行。。。。。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不知你的PE是03还是win7版本的?老毛桃的PE试过了没有?换个USB口试试,COMS清零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PE系统有问题呀?

网友:
换一块硬盘用硬盘启动试试

网友:
你用的什么pe啊  换pe试下  撤下硬盘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得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00 00”  不跑码?

网友:
看看用硬盘的系统能不能进,PE有些进不了的

网友:
看看网卡坏没有!!!!!!!!!!!!!!!!!!!!

网友:
把在BIOS中将外设全屏蔽后再试,如果正常再一个个开出来,开到那个不能进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
试过了U盘启动是好的,在其它主板也一样可以,这个问题很少见
只用 主板+CPU+内存条+U盘试过, 除了主板外其他的东西都是好的!
但是困惑的就是主板进入BIOS是正常的,进入U盘启动项也是正常,但是要进入U盘的PE系统或是插上SATA硬盘接口启动进入系统后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卡死在哪个启动界面
其它的硬件问题都可以排除在外,确定是主板问题。
但是百思不得解的是主板好像在启BIOS是正常的,进入U盘选项时也是正常的,就是进入系统后卡死!!!

网友:
进BIOS设置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