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掉电

楼主(2014-12-11):
DELL 5525无规律掉电  大约几分钟掉一次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机子风扇装好了吗,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整合桥,温控,清洁你肯定是做了的撒,还有就是系统供电不稳定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手里有个Dell7520 适配器不掉点单装电池无规律掉电

网友:
这款机器 显卡驱动必须用官方下载的驱动 用通用驱动会导致掉电 开机几分钟就会掉电  上次遇到一个折腾好久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