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修电源的思路,老鸟无视

楼主(2014-12-11):
手头有维修电源(可调带保护的那种)的,可以在被修电源的输出端接入可调电源分别调整到合适的电压(12v、5v、3.3v)试试,来简单判断下次级是否有短路、断路现象(根据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数值来判断,具体的数值是多少只有自己平时多测几个电源记录了),然后在494的供电脚接入可调电源,如果有示波器就更方便看494及周边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平时自己多做几个电源的记录以后就更方便。这样低压侧基本可以排除大多数问题了,至于高压侧还是串个灯泡看看,这办法比较适合初学者,老鸟就别看了。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反向思维。的确是个不错的方法。
高压侧、低压侧,双管齐下,能省不少功夫,还可以避免烧坏元件。

应该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