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苹果4录音功能啥都正常,就是开免提对方就听不到我的声音

楼主(2014-12-11):
我的苹果4录音功能啥都正常,就是开免提对方就听不到我的声音  ,不开免提正常,录音也正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一部,也是如此,但是突然自己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换条开机排线试试看,如果故障还是一样的话就是转换IC虚焊或者损坏了   这个故障是苹果4的通病

网友:
先换排线试试

网友:
苹果4恢复所有设置,,抹掉内容后,就激活不了,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高手们,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麦克电流有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