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K42JZ A42J BIOS 电流跑1.6 1.7 无显示解决问题

楼主(2014-12-11):
K42J K42JZ A42J BIOS 电流跑1.6 1.7 无显示解决问题

asus k4.zip

网友:
忘了说了,板号是K42JR VER 4.1 独显的.

网友:
我的也是无显 ,电流差不多.试试

网友(2015-02-04):
我的是K42JC REV,2.2   现象和你的那个差不多,CPU供电芯片加焊无果,不知道怎么弄啦

网友:
刷完插屏线不加电,去掉屏线能开机,但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A(2015-03-29):
正有台这样的机子,不过电流跑1.8会掉电,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有台这样的机子,不过电流跑1.8会掉电,不知行不行

你掉电修好了吗?我也有个郁闷中

网友:
还没有,我的掉电可以是温度的问题,现在不亮机也看不到

网友:
我刷了你的BIOS不 开机

网友:
这个BIOS的板号是K42JR VER 4.1 独显的

网友:
刷上还没有显示,不知到是不是显卡坏了,电流就在1.6A

网友(2015-06-03):
这个 BIOS好用!

网友:
我的是4科显存的   刷上去电流只能跑到1.4就熄火了   根本没用

网友:
我也是4颗显存的,刷上电流跑到1.3

网友:
你倒是说下  几个显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