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 G41小板待机南桥发热

楼主(2014-12-11):
索泰 G41 ddr3小板待机南桥发热,开机针4.7V,不触发,这是南桥坏了吗?
不触发

网友:
看一下待机3,3V正常不。或者其他芯片发烫不。有先干了

网友:
有多热 。。。可以先换了 82801GB的桥本来就很容易坏

网友:
南桥待机时严重发热,说明桥有可能掛了…

网友:
桥短路了呗 待机摸桥烫手 肯定挂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桥坏,不过还是按时序修好

网友:
有条件的直接换南桥就可以好的!!!!

网友:
5VSB是5V,开机针和1117输入脚都是4.7V,1117输出3.25V,5VSB和1117输入脚之间跑线跑不出来了,中间不知是什么元件。

网友:
南桥发烫不用想了,一般是南桥烧了,看看声卡 网卡 电源有没有坏的

网友:
待机南桥烫 直接干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