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勒个去,这坑货安泰信APS3005S直流电源,叫我无语……

楼主(2014-12-11):
      今天上午,有个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520 机器让我做系统!30元 闲来无事 做呗,能赚一块是一块!插上安泰信APS3005S 插上U盘 开始做系统!正在安装…… 突然听到安泰信APS3005S 咔吧 咔吧 跳了两下,我的个去,电源电压竟然跳到38.7V,机器屏闪了两下 立刻罢工!!!我的大脑跟着闪了无数下,空白了 !心里拔凉拔凉滴!!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都无语了!迟疑了好一会 ,换个电源试试吧!呵呵 待机正常  !“开机” 一路飙上去了!呵呵
!!我等 我等 我等…… 不亮 再细看 暗屏!也许只烧坏了 屏供电!怎么和客户说呢?……………………  想了一会 我告诉客户 你的机器温度过高需要清理灰尘 要不然 机器会……(危言耸听,废话一通,别笑 你们都会这样得,维修人都知道的!)客户也好说话,就同意了 就又加了60元 开始清理灰尘!!抓紧拆机 …… 果然 屏供电19V那个保险烧断了, 找一个换上  迫切的测试,还是涛声依旧 暗屏!又测了一下各路电压 均正常!沉思片刻!拆屏 …… 我滴个乖乖,屏是LG的 后面糊了一片!处理一下 发现板体没有严重变形损坏,急忙找一块一样的坏屏 凡是烧坏的 一件一件 搬上去!测试……大家都知道 呵呵 亮了 正常了 一切OK了!这90块钱赚地 有点惊险 有点心酸!希望维修的朋友 注意检测你的直流电源 有没有工作不正常的,小心为好!别像我,好的是烧的不是很严重,如果是主板烧糊一大片 我真的醉了!对了 还要遇到一个好客户!哈哈!

网友:
安泰信电源不是很靠普的,装系统的我一般用客户电源,没带电源的我就用适配器。少用可调电源。

网友:
额  这么惊险的事都让你碰到了  好险啊  忽悠的功夫也不一般  哈

网友:
哈哈 还在没粘到身上

网友:
把旋钮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事好郁闷的

网友:
可调电源不能长时间用的,电源是小事,电脑是真要命啊

网友:
不敢选择这安泰信了

网友A:
忽悠忽悠钱就到手了,继续发扬忽悠技术,不知客户看你拆屏的时候你是怎么忽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忽悠忽悠钱就到手了,继续发扬忽悠技术,不知客户看你拆屏的时候你是怎么忽悠的

客户一般是看不到修机的,这是维修的基本要求!往往当客户面修机 事情反而多!

网友:
调电压的按钮坏了      我这里也有个    就是电压会变低

网友:
装系统你用可调电源?脑子进水了吧,反正我出维修意外都不会去用这电源,全是充电器

网友:
我的可调一般不用的时候就关机,最好不要长时间的使用,本来就是各测试工具,不能当专用电源长时间用的!

网友:
可调电源是维修电源,短时间运行可以。综合性能指标赶不上专用适配器。如同机械扳手,活扳手适用于不同的螺丝,但使用起来没有固定扳手方便一样。

网友:
这要是一朵蘑菇云上来.你和你的小伙伴们都要惊呆了.

网友:
电源不可能会跳到39V吧!我也用安泰信的没见过这故障哦

网友:
电压怎么跑到30多伏,一般可调电源是30伏,5A多

网友:
恶魔附身可调电源与你开个小玩笑

网友:
-这么神的事啊,,受教了,,因了搞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去怀疑过电源,,,给你一说,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我的电源也干过一次这个,发现是电源线接触不好,换了个没出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