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

楼主(2014-12-11):
求大师指点,手上有一片ambx-250集成的,进系统桌面就掉电,掉电后3,5V正常~~:BIOS刷过南桥换过··求思路

网友:
进系统掉电  首先考虑各供电的滤波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集成蓝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集成蓝桥的那种

是的 ,67的桥,我做的是65的没事吧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有没有问

网友:
我现在也修到这个掉电的,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啊 现在都不出发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