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在BIOS关闭内存保护内存条就坏了

楼主(2014-12-11):
   如题,同事的Thinkpad S220特别卡,找我看看,我到手就进BIOS打算把一些无聊的安全功能关闭。结果第二次单独关闭了个内存保护功能,保存重启就亮屏但是无任何信号。换了条内存就正常了。把这原配的三星4G内存装到其他电脑上也不能开机,有办法修么?

网友:
重写SPD芯片试下。

网友:
bios恢复默认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BIOS里有内存保护功能?

网友:
第一次听说BIOS能把内存条弄坏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一种巧合吧,我感觉

网友:
那楼主倒霉了

网友:
开始时机器特别卡,经你一翻拆腾之后 本来已欲失效的内存彻底完蛋了。你却误以为是在BIOS里设置不当导致的损坏内存!

网友:
淘宝那些150左右的并口编程器能买么,上面有内存接口。

网友A:
不可可能怎么会回事应该内存就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可能怎么会回事应该内存就要坏

我也觉得匪夷所思,记得那选项好像是内存溢出保护什么的,感觉就是扯蛋,就关闭了,没想打内存就这么挂了。

网友B:
可以把这个三星的内存放在别的机器里试一下好用不,不好用的话在刷一下BLOS! 在不行就重刷一下内存BL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这个三星的内存放在别的机器里试一下好用不,不好用的话在刷一下BLOS! 在不行就重刷一下内存BLOS

装到其他机里也一样无法使用,确定是这内存问题。BLOS是什么,我只知道内存的SPD能刷。

网友:
见过内存坏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bios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 内存本来就有问题 吧 不可能 搞BIOS把内存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