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绿线被拉低

楼主(2014-12-11):
本人新手,求助。。。。

网友:
故障描述的也太简单了…?谁能帮到你。

网友:
一直都低,一直都开机阿,哈哈

网友:
新手的话,这样的故障还真的不好处理呢,有些东西不是说说就行了的

网友:
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
说的不给力啊、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
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没看懂...发详细点

网友:
打那个点的对地值看看。 换个IO。 不然就南桥、

网友A:
绿线正常了,CPU那边有两个MOS管短路了,但更换后还是不跑码,发现上管都有电压,就是下管全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正常了,CPU那边有两个MOS管短路了,但更换后还是不跑码,发现上管都有电压,就是下管全没电压

那么很显然 是CPU保护了  查看CPU电源管理芯片 和驱动芯片 EN不开启 累死你  也不会有下管电压出来啊  遇到这种情况 一打值 二测电 三换件 搞定  实在不会 就学我 烧机 既然保护 就是有短路 有短路就烧鸡  烧好了 咱就下酒 准没错

网友:
不好参考的这样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