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可以换这个变压器吗?

楼主(2014-12-11):
原厂的变压器感觉功率不够,能不能换成这个100w的变压器呢,输出也是24v的

网友:
只要体积,输出符合要求就可以的。

网友:
不在乎体积,可以搞个外挂。我是新手,只要是24v输出的就可以了吗,其他的还有什么?

网友A:
你不换烙铁芯也不会提高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换烙铁芯也不会提高功率

就是感觉原配的功率不够,回温太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感觉原配的功率不够,回温太慢啦

你要先把烙铁的功率变大,如果换大后,感觉变压器过热,说明变压器功率不够,,如果变压器没有问题那可不换,,

网友:
晚上试下,今天焊个电容半天都不下来,温度调最高了都

网友:
936b的!变压器,烙铁芯,头都是便宜货,三者都换才能有较好的效果!

网友:
只要能装下,电压符合,功率足够就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换上就会知道差别并不是很明显

网友:
936b整体不行,换变压器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