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摔了搜不到信号了怎么办iphone4维修

楼主(2014-12-11):
    苹果4s摔了搜不到信号了怎么办iphone4维修两路信号经R40、R41电阻输入到CPU U52的A12和B12脚,正常电压是0.9V,也就是说测试点在电阻R40、R41,如下图所示。如果在这两个电阻处测试点的电压升高到1.5V,则说明是电阻本身虚焊或CPU U52虚焊引起不开机。

网友:
一个局部放大图,一个整体图,这样才能方便实物中查找!谢谢楼主详细资料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资料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