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HM65芯片组)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11):
                                  HP CQ43HM65)开机瞬间掉电维修
板号:01015FY00-388-G    CHICAGO_HR_MPC 富士康代工

芯片组:HM65芯片组、 AMD独显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触发后瞬间掉电
维修过程:同行送来的是一片主板和电源头、散热器、CPU、内存都在,没有外壳有屏。同行说:“这机器被客户摔过,不开机,在别家修过,现在送来我这里,机器是我自己拆的,我以为是那里摔松了接触不好,拆开看看而以,没动过哪里”,听到这话心里已经没底了,又是个二修机。
       针对二修机,其实没有什么绝招,二修机本来就难修,但是我一般对付这种机器,都会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细心检查,包括外观检查,从每一个细节去分析故障,做别人做不到的,想别人想不到的,板子拿到手后,简单看了一下外观,发现CPU供电NCP6131已经被人换过了,旁边有很多焊膏,板子基本没变形,打了一下几个电感的对地值,没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看样子还好,不是特别惨。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6,这电流应该算是正常的,按下开关后,电流有轻微的瞬间跳变(从0.016---0.160---0.015),这是掉电的节奏啊,每次都掉到待机状态、每次还能反复触发,看样子这不属于保护性掉电(如果是保护性掉电的话,掉电之后一般不能再次触发)。
       下面请出示波器,先测各个电感波形,看看在掉电之前有哪些电压正常过:
    1、        先测3V\5V待机电压,在掉电前很正常,如下图:

      2、再测1.8V、1.5V电压,发现也有正常过,如下图

     3、再测1.05V,发现在掉电之前也很正常,如下图:

4、再测发现没有CPU供电、集显供电、独显供电,这三个电压是在桥的工作条件满足、正常工作后才能正常产生的,所以暂时先不去理会这三个电压,矛头转向桥的工作条件。
5、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测SLP_S3#与RSMRST#,发现SLP_S3#掉下去了,RSMRST#一直没掉,说明与待机无关。如下图

6、用示波器双通道测SLP_S3#PCH_PWROK,发现它们是同时掉的

7、从上面波形可以看出,PCH_PWROK都有正常过,那桥收到PCH_PWROK后就会去读取BIOS配置脚位,然后再发出DRAMPWROK\PROCPWRGD ,此时心想,会不会是因为BIOS有问题,导致PCH桥配置脚位不成功,然后掉电的呢?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这机器有两个BIOS,把PCH桥的BIOS第1脚强行接地,如下图:

强行接地之后,还是一样掉电,说明与BIOS无关,也有可能是桥读不到BIOS程序也会掉电,这机器的BIOS也是一大通病,于是,论坛下载了BIOS刷上去,故障依旧,接下来直接换桥
8、换完桥后,裸板上电,电流上到0.172左右不掉了,如下图:

装上客户的CPU后,再上电,电流比刚才又高了一点,上到0.260,如下图:

此时还是没有CPU供电、独显供电、集显供电,用示波器测了一下PROCPWRGD,发现已经正常了,如下图

9、从上面波形分析,PCH桥发给CPU的PROCPWRGD正常后,CPU就要发出SVID信号去开启CPU供电,这个机器的CPU供电芯片是NCP6131,如下图

测芯片第4、5、6脚无SVID波形,说明客户的CPU还有问题,换个CPU再上电,电流一路跳变,上到1.255左右,感觉这电流有点像亮机的节奏啊,如下图

手上没屏,只能用示波器测了一下EDID信号波形,从图纸中找到EDID测试点RS77RS78,如下图:

找到测试点后,架好示波器,如下图:

通电后测试,果然EDID波形正常了,如下图:

此时插上屏应该可以显示了。赶紧通知同行取机测试。维修过程到此告一段落。

 会员1423263300鑫豆2025-1-3 02:54

网友:
沙发,老师就是老师,保存起来慢慢看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办事

网友: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看过分析的过程获益良多

网友:
这么多问题啊CPU也坏了

网友:
当年在实地的时候.示波器讲的不多.现在掉电用示波器真的很直观.这个直观是建立在对时序理解的基础上.谢谢老师发贴.我要慢慢理解.消化掉.

网友A:
把PCH桥的BIOS第1脚强行接地,是何道理?

网友:
看完此帖才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高手

网友:
高人啊!这波形

网友:
摔过机器,桥坏的可能性比较高。波波维修起来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向你膜拜。。。。

网友:
工具也要知道怎么用,我们那里买了二手模拟示波器 没人会用  更不用说用它查问题了

网友:
黄老师 以前没看过几个帖子 这几天论坛里全是你的精华帖啊 读着就是 一针见血的感觉  这是二代的U吧 HM65南桥 怎么换过 不过你下手啊 没波波哦

网友B:
把桥BIOS强行接地,对比接地前和接地后,掉电一样,证明和BIOS无关。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大师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把PCH桥的BIOS第1脚强行接地,还是一样掉电,说明与BIOS无关),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厉害,收藏以后懂一点再看

网友:
楼主可以解释下短接BOIS第一脚吗,小小白真心不明白

网友:
黄老师思路就是清晰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借鉴学习

网友C:
示波器双通道修掉电 判断故障点 高效!

网友:
示波器真是维修的利器啊

网友:
版主的帖子必看,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清晰       望其项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桥BIOS强行接地,对比接地前和接地后,掉电一样,证明和BIOS无关。是这样理解吗????

这样理解不是十分的准确!如果BIOS有问题引起的掉电,当强行接地之后只能是掉电不可能是不掉电吧?,不能说明原BIOS是好的。

网友:
又是一帖 波波精华,很有营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理解不是十分的准确!如果BIOS有问题引起的掉电,当强行接地之后只能是掉电不可能是不掉电吧?,不能 ...

说的有道理!BIOS有问题不象电阻有问题,电阻有断路短接一下也许有效果,而BIOS有问题短接的话只能是错上加错。

网友:
思路无比的清晰!!完全看不到万用表,新一代的波波高手!手动影响信号,判断问题左还是右,好久不见的好文章!!

网友E:
看了帖子有两个地方疑问:
1:RSMRST#这个信号在待机时不一定是高电平,除非是黄老师修过同样的板子,说的那么绝对
2:DRAMPWROK这个信号不受BIOS影响,我测过几片板子把BIOS去掉都可以为高电平
以上为我个人维修中得知,如有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思路清晰,让我等学到东西了

网友:
黄老师示波器修掉电刚刚的啊……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帖子有两个地方疑问:
1:RSMRST#这个信号在待机时不一定是高电平,除非是黄老师修过同样的板子,说的 ...

1、RSMRST#有些是待机时为高,有些是按下开关后为高,总之这个信号在PCH发出SLP_S3#之前要为高,如果为低的话肯定不能正常工作,我拿这个信号与SLP_S3#对比,也是为了判断是哪部分故障。对时序、信号有深入了解的人都懂。
2、DRAMPWROK是在桥收到PWROK后就一直为高,我用它来判断桥的好坏,这也是我的思路之一,我在帖中对这个信号也是一带而过,帖中重点描述的是PROCPWRGD信号,这个信号才是读取BIOS之后产生的,请仔细看帖。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不然就成了免费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PCH桥的BIOS第1脚强行接地,是何道理?

强行把BIOS第1脚拉低,是为判断:是供电问题引起的掉电?还是BIOS程序引起的掉电?把BIOS 第1脚拉低,目的是为了不让PCH读取BIOS,如果拉低后不掉电了就是BIOS引起,如果还是掉电就是其它问题引起,这招只是对部分机器有用,不是所有机器都可以这样做,这只是一个判断故障的方法而以,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
受益不浅啊,手上有个掉电的机子,按大师的思路试试能修好不

网友:
大师级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F:
1、RSMRST#有些是待机时为高,有些是按下开关后为高,总之这个信号在PCH发出SLP_S3#之前要为高,如果为低 ...

对黄老师的第一条我的理解,如果RSMRST#较SLP_S3#先掉为EC方面故障,反之则为南桥方面故障,不知对否?

网友:
楼主是信号级维修,高手,学习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样的维修经验杠杠的,希望多出些帖子,多传授点经验~谢谢

网友:
绝对的大神啊  分析透彻啊

网友:
一点也没有看懂!

网友:
图文并茂讲的真详细,第一次知道测信号也能判断屏亮没亮

网友:
学习了

黄鑫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修机思路。。。。。一套一套的,都不带停顿的,看到现状就知道后面该怎么做了。。。

网友:
黄老师真是强啊,把问题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学习下老师是怎么维修机器的。。

网友:
bios一脚拉低原来起的是这个作用!  看完受益匪浅。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呀,厉害。

网友:
HM65的桥坏的很少   HM55的就多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学习啦 !!!

黄鑫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掉电的机子真的好男啊。。我基本上没弄好

网友:
唉,我买个了波波不太会用啊

网友:
哎,高手就是这样啊。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摔过的二修机,很难修,摔掉点的很多。

网友:
有示波器,但不会用。写得很容易懂,谢谢

网友:
水平太高了啊

网友:
电压不全吧

网友:
黄老师示波器用的真好。

网友:
有图有详细的注释,很好,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发贴就是把我修好的机器说出来,增大大家的经验,但是我发贴做不到这么认真,以后好好学发贴

网友:
看黄总的贴子收益不少啊!有些地方虽看不懂是因为差距太大了,还需努力啊!

网友:
  看完之后 ,觉得要学习东西实在太多了。

网友:
老师果然是老师 示波器 用的好 我现在连示波器怎么比较那个先掉也不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黄鑫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把PCH桥的BIOS第1脚强行接地,还是一样掉电,说明与BIOS无关),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虽然本人没去过实地培训  但是通过看黄老师发的帖子也收获不小啊

网友:
波波用到出神入化,理论扎实做基础,黄老师,你还有什么机不可修的?
最后抓EDID的图我就不明白了,那条红线是用双通道中的一个探头接的,手拿的是另一个探头对吗???我就 是双通道不知如何操作法??
同理,其他对比也是这样测的吧?

网友:
非常喜欢看老师的帖子啊,多点时序分析就好了 。

网友:
思路确实不错  值得学习的

网友:
看看我那快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搞了半天是桥的问题啊。。。上家竟然连三板斧都没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niu b 啊,一直想买台示波器、但想想我这边的维修量、再加上基本都是一修机,就不想买了!

网友:
黄老师威武!受教了。

网友:
示波器修机就是快,准,用万用表估计此机修不了,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起来就很清楚,好帖子,收藏了

网友:
有技术有量,经验大大的不断积累。很仰慕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
见识到高手了,学习了,

网友:
高手 崇拜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修掉电,挺牛B的

网友:
修此机 是不是就刷个BIOS 换CPU 就好了呢

网友:
摔坏的机器,主板没有掉点就万幸啊

网友:
黄老师又一个精华贴 bios一脚接地 学习了

网友:
必须收藏,我看了好几遍,结合波形图

网友:
这机器桥特爱坏啊,修了几个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把PCH的BIOS第一脚接地是怎么回事哟?

网友:
思路清晰,描述清楚

网友:
真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写得这么多呀 很细心呀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确实用的很厉害啊,掉电也不在话下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可惜我这里有个不能用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 一般不休 修不好

网友:
时序与抓波结合真的很高效,我这里有个波波,但是不怎么会用,悲催吧

网友:
厉害 、、、、有耐心 修机器没耐心

网友:
保存起来慢慢看

网友:
很有内涵 啊!

网友:
用示波器的高手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好啊,可以准确判断故障点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判断故障准确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太给力了

网友:
来学习呀,现在的机子不好修,但价钱也收不高

网友:
LZ 好技术,跟强悍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PCH桥没读到BIOS反而不掉电的解释

网友:
黄老师请讲详细点拉

网友:
blos 接地有点懂了,赞一个

网友:
能想到利用BIOS的第一脚来判断到底是BIOS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我顶。

网友:
修过没有核显供电的     bios刷刷更健康

网友:
CPU还会摔出题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edid可以用示波器来抓。那老师不是lvds这种信号,而是edp传输要怎样来测?

EDP传输也有EDID信号

网友:
学习一下,文章精辟

网友:
老师你这就要换桥,求教是通过哪点来断定是桥坏

网友:
这个请问您是如何断定桥坏

网友:
老师这机器修了多久啊   CPU都坏了

网友:
这种境界的大师。现在越来越少了把!

网友:
信号维修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大神的帖子,看得也是醉了.

网友:
换了桥和CPU。不过老师的示波器是真的用的超级好

网友:
波波真是好用啊,

网友:
楼主,拉低BIOS第一脚不能说明掉电跟BIOS有关系。如果BIOS资料是空的引起掉电呢?

网友:
双通道一双手怎么检测呢

网友:
学习了,思路真清晰

网友:
黄大哥分析的真是精彩,碰到这样的问题估计我又麻烦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啊

网友:
这波波厉害。。。。波形给力

网友:
好帖,很清晰,按捺不住买波的冲动。。。

网友:
BIOS的第一脚是 “CS#”,这个是片选?拉低他BIOS不工作?

网友:
没示波器 感觉思路可以拿来参考 么钱买示波器

网友:
黄老师独 显供电是在桥收到什么信号才开始工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EDP传输也有EDID信号
谢谢黄老师,我那天看的是sony的机子的图纸,没有看到这信号

网友:
你们技术怎么那么高啊

网友:
很精华,学习了hp CQ43(HM65芯片组)上电时序,对维修起决定作用。最佩服 换桥 这个检测过程

网友:
手段真是高明,我们不行了

网友:
好细的维修,伤脑哟

网友:
双通道打波形还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
技术加经验,手起刀落,干净利索,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有心人呀,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很是佩服啊。

网友:
学习了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很详细 如果把bios的供电脚直接接地是不是就把bios给隔离起来了 这个办法可行么 ?

网友:
示波器用到出神入化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理解

网友:
写得很不错呀,加分

网友:
HP这些机器 坏的好多

网友:
波波用的不错

网友:
高手,感谢你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CH桥的BIOS第1脚强行接地,是何道理?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何道理,你学到了什么?告诉俺呗!

网友:
超级给力!!!!!!

网友:
波波太好用了,可惜店里没有啊,
   你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行把BIOS第1脚拉低,是为判断:是供电问题引起的掉电?还是BIOS程序引起的掉电?把BIOS 第1脚拉低,目 ...

老师真不是盖的啊    这招真是九阴白骨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双通道修掉电 判断故障点 高效!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示波器的,,,,,直接就忙修了,,,,,掉电无非就这几个件,先杀南桥

网友:
大师傅啊  示波器用的如此熟   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 分析到位

网友:
大神 请教你一件事,我的CQ43前几天没事,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开机的时候走到WIN7那四个小点变大那块会突然掉电,然后自动开机,走到那四个小点那块再掉一次,又自动开机就进系统了。。。一切正常了,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大概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这样用的,,,,

网友:
掉电,正常还要考虑散热,楼主厉害

网友:
不错又看了一次

网友:
又学习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老师太牛逼了佩服

网友:
有点CPU放店里测机挺方便的,

网友:
换个桥换个CPU好了

网友:
高手 收藏起来慢慢理解

网友:
一波N折啊

网友:
高手啊!示波器用的这么熟练 赞!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了啊

网友:
精辟,讲得非常详细哟.....

网友:
工具也要知道怎么用,

网友:
老师的示波器太给力了。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

网友:
BIOS 一脚接地确认故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第一次知道测信号也能判断屏亮没亮

网友:
SLP_S3#掉了,,说明PCH有问题。。是这样吗?

网友H: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案例中cpu坏的几种可能?大师兄你怎么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案例中cpu坏的几种可能?大师兄你怎么看?

”CPU供电NCP6131已经被人换过“ 更换时如果芯片反馈脚没有焊接好,上cpu会烧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NCP6131已经被人换过“ 更换时如果芯片反馈脚没有焊接好,上cpu会烧坏cpu

PCH是一个intel公司的集成南桥,
PCH的产品名称为Intel P55。PCH芯片具有原来ICH的全部功能,
又具有原来MCH芯片的管理引擎功能,把它称之为北桥也好,称之为南桥也好,
都无所谓。Intel引入“加速中心架构”,
用MCH(内存控制中心)取代了以往的北桥芯片,
用ICH(输入输出控制中心)取代了南桥芯片,
MCH和ICH通过专用的Intel Hub Architecture(Intel集线器结构)总线连接。
MCH和ICH的连接增加了带宽,名称也改为DMI(直接媒体接口)。
Intel的Core i7 800和i5 700系列成功地把原来的MCH全部移到CPU内,

网友:
好像高手一般都会用波波

网友:
这可以真是一步一步来

网友:
BIOS第一脚接地来判断 这个是新招 以前都不知道呀  学习了 以后要在实践中证明用用试试

网友:
有 BOBO   就是好啊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   历害

网友:
好一篇教学贴,PCH_PWROK正常后就读BIOS,正常后就发出DROMPWRGD.PROCPWRGD,给CPU,CPU就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有了SVID和之前的VR-ON,就会开机CPU供电

网友:
这是技术贴,加分,加分

网友:
超过评分时间了,不好意思,加不上分了,我的偶象给加精华了,支持饼哥

网友:
很强大,没事好好研究,先收藏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黄老师图文并茂的告诉了我们使用示波器,非常好的文章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太经典了。非常感谢老师。
另外请教,双通道示波器的用法,开启双通道后,是不是将两个通道的表笔同时点到测量点上开始测,还是一个一个测?
双通道还没用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