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DAV02AMB8F1

楼主(2014-12-11):
触发后只有3V——5V——1.5v——出来,其它电压都没有,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要出来那个电压后再出那个电压?
板号

网友:
此机是什么芯片组的?按时序修!查二次电压转换电路吧。

网友:
看看 +3V +5V +1.5V 再看看别的电压是否有短路

网友:
3 5V 待机有了 1.5V内存有了 下来看看 桥 总线 CPU供电

网友:
没图纸吗? 对时序

网友:
南北桥是BD82HM67

网友:
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