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 华硕M2N61 TVM/S 网卡打叉一例

楼主(2014-12-11):
如题,原来是桥的问题的,换了桥,能正常进系统了,但装完系统后发现网卡不正常,打叉,灯也不亮,但系统里驱动是正常识别到网卡的。排除网线问题后,本想换个网桥试下的,但一下也不知道是网桥问题还是网卡芯片问题,觉得芯片比较好换,就先换芯片了,果然 换好 插网线进去灯就亮了,系统桌面右下角不显示打叉了,点上网 正常。。发上来,希望能帮助到遇到类似问题的维修人员。

网友:
网卡轻微损坏造成的

网友A:
驱动----网卡-----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网卡-----桥

网桥并不是桥哦

网友:
网桥是防雷击的

网友:
恩,又学到东西来了。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B:
我一般直接加个独立显卡

网友:
三楼!驱动----网卡-----桥

网友:
网卡都不修的 直接加独立 关键是收不到钱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谢谢楼主

网友:
网桥是防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直接加个独立显卡

兄弟 修得太专神了,没看标题就回了。不过不是显卡,是网卡。。

网友:
发现很多网桥都防不了雷啊。。。对了网桥都同用的吗?别的板上的脚位一样的可以直接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