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内存插槽上是K42JE的通病是什么?

楼主(2014-12-11):
这个机器是时亮时不亮,有时拆开就亮了,装上又不亮。不亮的时候电流1.8-1.9左右。亮的时候电流在2A左右。通病在哪里?求助。

网友A:
这还得先查一下,有可能哪里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得先查一下,有可能哪里没装好。

我贴了贴纸的 ,我也怀疑,但现在都装好了啊,无语咯

网友:
螺丝不能拧的过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哪里没装好啊,前几天有一台Acer也是这样拆掉就显示,装上就不行,就是发现是小板上面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没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哪里没装好啊,前几天有一台Acer也是这样拆掉就显示,装上就不行,就是发现是小板上面一个电容短 ...

以解决,键盘下面不能打螺丝。里面也没有绝缘纸啊,键盘下面一颗螺丝都没打。现在可以开机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啊

网友:
楼主多搜搜 坛子  应该有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通病来的

网友:
论坛在找找吧, 我看过很多别人说的K42通病, 我试了以后,发现修的有的都不稳定,   不过还是靠个人修吧。